[求助] 谁知道tsmc工艺里面sh_p和sh_n层是什么?

楼主(2014-11-07):
谁知道tsmc工艺里面sh_p和sh_n层是什么,是p-epi吗?
看起来像
那sh_n又是什么?

网友:
shallow p , shallow n

楼主:
谢谢!
我看rule,感觉
耐压 SH_P>HVPW>PW,SH_N>HVNW>NW。
不知道这个推论是否正确?
还有这个是外延生长的吗?还是注入的。

网友(2023-10-18):
这里的sh_n和sh_n层有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