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生成Calview时寄生diode的mapping

楼主(2014-11-07):
求助,做PEX生成Calview的时候,有个ERROR: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arasitic_nwd ingnoring instance D1_noxref
这个parasitic_nwd 应该是nwell的寄生diode,请问各位有遇到这个ERROR吗?是否可以找个器件mapping给它??

网友(2016-03-10):
ocean仿真没问题,spectre跑就报错,目前还没解决办法

网友(2016-06-2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A(2017-04-25):
应该是calview.cellmap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了一下就没有这个errorl

网友(2017-12-04):
回复 楼主: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9-10-08):
这个问题是工作目录下calview.cellmap文件缺失导致的,该文件包含了所有的映射关系,一般工艺厂商都会给出。如果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加QQ协助解决91316044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alview.cellmap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了一下就没有这个errorl ...

请问这个怎么改啊,是把parasitic_nwd改成二极管吗

网友(2020-10-10):
没加二极管模型啊,加个二极管模型就可以了,include的那个工艺库文件,后面跟个例如dio_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