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V转到5V,做VDD,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4-11-07):
22V转到5V,做电源用,总电流<5uA吧,用什么结构好???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电阻分压吧,或者电阻+齐纳 反正电流这么 小。

网友:
考虑功耗嘛?
不特别要求可以直接LDO,采用LDMOS

网友:
5uA的输出,这个好小,好奇什么应用会需要。
1uA的LDO也是低功耗设计了。不过有几百nA的LDO再卖,应该是可以的。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用常见LDO架构的话,输出5V, 5M ohm的分压电阻就要消耗1uA的电流啊

网友:
高压转换,还只能1uA 难得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电阻分压吧,或者电阻+齐纳 反正电流这么 小。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一节一节搭上去?偏差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