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根据PDK仿真得到MOSEFET的手算参数(K,Vth)

楼主(2014-11-07):
做电路不能做spice monkey,也就是在仿真前就应该能预测结果,也就是在仿真能手算出大致的曲线,但是PDK根本不提供手算的参数,因为现在代工厂提供的PDK大多采用的是BSIM3V3模型,其中的参数是很多且复杂的。因此,从PDK中估计出手算参数是迈出不做spice monkey的第一步。

本次以tsmc 0.18为例,估算出nmos2和pmos2的手算参数,首先要明白手算参数包括那些,MOSEFET的公式是

因此K, lamda, Vth就是需要的手算参数。

方法一:根据model文件中参数估算

K' = μCox,Cox = ε/tox,其中ε是SiO2的介电常数 ε=εox*ε0=3.9*8.854e-14F/cm=3.46e-11F/m。然后从tsmc 0.18/model/spectre/rf018.scs文件中分别找到nch和pch的u0,tox,vth0。

tox(nch)~=4e-9m tox(pch)~=4-9m,

un~=0.045m^2/v-s,up~=0.01m^2/v-s

Vthn=0.2699V,Vthp=0.43V

所以 K'n=un*Cox=0.5*0.045*3.46e-11/4e-9=389.2uA/V

K'p=0.01*3.46e-11/4e-9=86.5uA/V

方法二:根据仿真结果计算

简化的MOS在饱和区Id公式如下,忽略了沟道调制效应,即lambda,这个对结果影响不大。假设Vth是个常数,那么Id1和Id2如下:

所以,对二极管接法nMOS 或 pMOS的扫描其Id,那得到的Id-Vgs是一条近似直线,在直线上选择两点并代入到上面的公式就能计算出K (也就是UpcoxW/L),然后将K和VGS,Id回代到Id1公式中算出Vth。
(1)
pMOS 参数提取

电路如下

理想电流源Idc从50μA 到250μA扫描,结果如下,取了两点用于计算(100u,832m)(200u,532m)

在matlab中输入下面的代码计算:

Id1 = 100*10^-6;

Id2 = 200*10^-6;

Vgs1 = 1.8-0.832;

Vgs2 = 1.8-0.586;

K =((sqrt(Id1)-sqrt(Id2))/(Vgs1-Vgs2))^2;

Upcox = 2*K*0.18/2

Vt_a =Vgs1-sqrt(Id1/K)

Vt_b =Vgs2-sqrt(Id2/K)

计算结果:

K'=51uA/V,Vth=0.37V

(2)nMOS 参数提取

用相同电路仿真得到Vn曲线,取两点(100u,708m)(200u,825m)

计算结果

K'=225uA/V,Vth=0.43V

两种方法得到的K'和Vth还是有些区别的,主要还是要看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的吻合度。大致验证表明,用方法二得到的手算参数计算的结果和仿真结果更为接近。

参考:http://personalpages.to.infn.it/~cobanogl/lowlevelstuff/tutparext/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amda怎么得出?lamda是不是就等于pclm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mbda=gds/I,  其中gds为源漏输出阻抗,I为电流

网友(2015-04-10):
   楼主  按照PDK给的参数算出来的K跟仿真给的K差距也太大了吧?我用PDK的参数手算的共源级饱和电流是仿真的2倍,而且随着VGS的增大,手算的饱和电流和仿真的饱和电流之比越来越大········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正常,短沟道效应

网友:
现在早就用gm/Id来计算尺寸了。。。。这种参数的计算,已经不太适用于0.18um及一下了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很正常,短沟道效应
引用 楼主:

   我用的.5的工艺,而且L放到100u  手算的也和仿真差距明显,这里可能不是短沟道效应,感觉是K差了好多,这个K为什么会差很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用spectre绘gm/Id的曲线比较麻烦,有没有什么参考可以推荐?

网友(2015-06-12):
使得房贷首付

网友:
   ID和VGS是平方率关系 为什么是直线?

网友B:
这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是0.5μm工艺的id-Vgs,从上到下依次是L=1u、2u`````5u的参数扫描结果
如果忽略入的影响,应该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不可能是直线

网友(2015-12-22):
支持 不过更小尺寸的  比如22nm 这种算法结果差别很大

网友(2016-04-24):
我想请教下楼主,方法一中的nch和pch是代表什么,另外un,up,vthn,vthp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6-06-06):
回复 网友D:

应该指的是n管和p管的意思,计算方法楼主已经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还想问工艺模型库中的u0单位是什么,tox单位是什么?谢谢啦

网友(2016-10-16):
回复 楼主:

   这个u0,tox,vth0,un,up怎么找到的,能说一下嘛,一直没找到

网友(2016-11-24):
回复 楼主:

    楼主真是好人啊

网友(2016-12-27):
回复 楼主:
你的方法:我发现有问题,(用cadence下的Spectre仿真)电流一定的情况下,随着W/L的增加,Vgs-vth会减小.因此求出的K值也在增加。我验证过10um/1um和20um/1um,这两种情况下的K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3-09):
仿真时具体参数怎么设置呢?variables和output怎么设置

网友(2018-04-06):
一直以为PDK好点的话会把参数都给出来,发现还是得自己搞定

网友:
论坛的大神们总是说仿真仿真得到参数,不太懂怎么仿出来的。
谢谢楼主分享,总算解决了这个疑惑。

网友:
点个赞 ,慢慢看。

网友(2018-05-07):
支持原创,点赞!
了解工艺,必须的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我也用CSMC的24VBCD工艺仿了一下,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2018-09-19):
谢谢分享,相见恨晚

网友:
所以λ怎么算?或者说怎么估算输出阻抗

网友(2019-04-12):
手算参数

网友:
楼主的见解很精辟!

网友(2019-05-25):
太棒了:lol:lol

网友(2020-03-23):
大赞!楼主帮了我们初学者大忙啊!!!!
之前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清楚如何去手酸,书上全是公式套数据…一直不知道如何用spectre模型去手算…
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F(2021-01-06):
真空的介电常数ε0=8.854 × 10-12 F/m,楼主写成-1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是0.5μm工艺的id-Vgs,从上到下依次是L=1u、2u`````5u的参数扫描结果
如果忽 ...

你和楼主的横纵坐标反了

网友G(2021-06-09):
引用 网友F:
真空的介电常数ε0=8.854 × 10-12 F/m,楼主写成-14了

你确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

不然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然是多少...

楼主写的是e-14F/cm,没错的,你说的是e-12F/m,也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写的是e-14F/cm,没错的,你说的是e-12F/m,也没错。

嗯嗯, 你是对的

网友:
谢谢,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某个长宽比范围内的粗略计算,tsmc180的MOS参数是分段的,所以不同范围内差别会比较明显。

网友(2021-12-13):
楼猪辛苦了,好哇学习呢

网友(2022-05-07):
支持原创,太厉害了

网友(2022-11-26):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2023-01-11):
非常感谢分享,做毕设的时候看到这篇文章就好了

网友(2023-02-20):
6,受教了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
我怎么算出来不同的W/L下的K并不一样,差距还相当明显?

网友(2023-10-19):
请教下,这里面mos管尺寸的选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