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l问题

楼主(2014-11-07):
大家好,在论坛中有朋友贴出的lvl资料如下,
LAYOUT PATH "1.gds"
LAYOUT PRIMARY "TOP1"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2 "2.gds"
LAYOUT PRIMARY2 "TOP2"
LAYOUT SYSTEM2 GDSII

LAYOUT BUMP2 400

DRC RESULTS DATABASE "/tmp/lvl.db"

LAYER OLD_M1 46
LAYER OLD_M2 48
LAYER OLD_VIA1 47

LAYER NEW_M1 446
LAYER NEW_M2 448
LAYER NEW_VIA1 447

diff_m1 {XOR OLD_M1 NEW_M1}
diff_m2 {XOR OLD_M2 NEW_M2}
diff_via1 {XOR OLD_VIA1 NEW_VIA1}

在rulefile中,我了解了calibre比对层的方法,但是,如果版图中有2层的datanumber是一样的,而datatype是不同的话,应该怎么写这个rulefile呢?
比如下面的情况:
HTNWl    131   0
SUBD      131   1
该怎么写rulefile呢?谢谢各位帮!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ER MAP HTNWl 131 DATATYPE 0 1310LAYER HTNWlTXT 1310
LAYER MAP SUBD 131 DATATYPE 1311
LAYER SUBDTXT 1311

其中HTNWlTXT和SUBDTXT是新层的名字,可以随意起,自己明白就行。

网友:
LAYER MAP HTNWl 131 DATATYPE 0 1310
LAYER HTNWlTXT 1310
LAYER MAP SUBD 131 DATATYPE 1311
LAYER SUBDTXT 1311

网友:
131 0 的就还是照旧处理,因为其它的layer的datatype都是0
131 1的可以用map来处理:
LAYER MAP 131 DATAYPE 1 1311

然后针对1311来处理。

网友:
不用写吧

dbdiff -write_xor_rules 不是可以自动生成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2015-08-03):
写得很好,感谢各位

网友(2022-02-21):
LAYER MAP seems not ok for all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