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 功能仿真 VCS与NCverilog、MOdelsim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兄弟一个同步设计,Ncverilog和modelsim功能仿真都ok,但是VCS仿真的预期结果不一致。一般是什么样的语法结构导致的?
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
命令呢?
timing_delay_zero?
nospecify?
等等,看看说明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   主要是 ** 符号识别问题。

网友:
查一下配置,code是最好严格按着稍旧一点的标准来做

网友(2016-01-28):
曾经也碰到一个类似问题,nc仿真结果Ok, vcs仿真跑起来进入死循环,至今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