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用哪个命令读sdc?

楼主(2014-11-08):
只是想读一下sdc,检查一下有没有语法错误等,不想用mmmc,那样要读一大堆library,太慢了
PS:update_constraint_mode太麻烦太慢了,需要配置mmmc。
目前知道read_dc_script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search一下procs,这个脚本里应该有读取sdc的相关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的procs?

网友:
回复 楼主:

   流程的脚本,配置各种变量的那个脚本

网友:
update_constraint_mode  -sdc_files

网友:
直接source  sdc啊,

edi啥版本,11.1以下可以不用mcmm,   直接loadtiming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