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mixedmode 里面的电路用什么工具可以将其画成版图

楼主(2014-11-08):
silvaco mixedmode里面对自己建的device以及调用库里面的n/pmos 管进行仿真后,要想将电路画成版图,并进行后仿真,请问用什么工具可以啊?

网友:
后仿真提取分布参数的话silvaco有Clever和Hipex两个工具,版图用expert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只是我现在只有cadence的tools,不知道是否也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呢?silvaco和cadence联合使用,即:silvaco负责器件,以及电路仿真(需要用到光照的环境),版图以及参数的提取在cadence里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