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dc下约束总线延时一样长

楼主(2014-11-08):
如题,我的SOC芯片中用到GPIO,这个到端口的延时没有时钟,但我希望GPIO的8根线到端口的延时接近,请问,如何约束较好?

网友:
感兴趣的问题

网友:
Maximum delay + Minimun delay,
或者如果8個port 很近的話可以把最後一級8個cell grouping在一起,
不過最推薦的還是manual place + fix cell + ruote first

网友:
后端自己调整吧

网友:
使用max min delay来约束这些路径,只有约束了才能报出A->B的时序,然后后端人工调整这个时序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