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5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11-08):
各位大神,我在scientific linux 6.5上安装了cadence ic 615。安装、配置完毕后在终端运行virtuoso&。出现下面的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feature of "111".

网友:
you need to initialize the license server . then invoke virtuoso

if your are using bash script
open the terminal follow the commands

1) source ~/.bashrc
2) lmli
3) virtuoso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B:

   我现也是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是license的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能具体说一下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包里面包含license和patch,都是在网上找的,IC615和IC616都适用。环境变量配置好后直接source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再在终端启动license,之后再重开一个终端输入virtuoso&就可以启动了,你试试吧。

cadence_patch(best).tar.gz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
I need licence for IC615

楼主:
回复 网友D:

    5楼有,包含license和patch

网友(2015-04-04):
有下载链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5楼

网友:
我也看看,如果能用那太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patch的缘故

网友(2015-06-08):
回复 网友B:

good p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F:

    good patch

网友(2015-10-15):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license有问题?

网友:
搞了好久,终于下完了

网友:
也是这问题

网友:
path很好用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同样出现此问题

网友:
感谢,很好的p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方法在5#

楼主:
回复 网友H:

    方法在5#

网友:
不知道IC616能不能用。

网友:
里面的DEFT工具,目前还没有找到能用的p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验证过IC616,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包里面包含license和patch吧。

网友(2015-12-19):
EDI能用不?

网友(2016-01-26):
IC615安装完成需要patch(破解)否则就会出现LZ那个错误。

网友(2016-06-02):
亲测可以用。我的系统是64为rdel6.5,安装的是IC615!

网友(2016-08-03):
回复 网友B:

   很好用,非常感谢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6-10-10):
楼主是安在什么系统上的呢?ubuntu可以吗?有没有安好的虚拟机,求共享一个,可以付报酬,救命急用!!

网友(2016-12-30):
感谢LZ分享~!
请问这个license在IC615 的 ISR 版本可以用吗?我下载这个license后,还是用不了
//追加:
继续逛了论坛,才知道新版本的ISR已经不能被patch了,使用Base版本就好了

网友(2017-02-05):
xx lou zhu l

网友(2017-05-29):
这个包里面包含license和patch,都是在网上找的,IC615和IC616都适用。环境变量配置好后直接source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再在终端启动license,之后再重开一个终端输入virtuoso&就可以启动了,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triedbut got segmentation fault:

./sfk rep -bylist cadence.pat -nowarn -yes -dir /home/tools/cadence/ic06.14
Segmentation fault

source cadence_patch.sh
Segmentation fault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sharingI installed 614 to a centOS machine, and

I tried to use patch

but got segmentation fault:

./sfk rep -bylist cadence.pat -nowarn -yes -dir /home/tools/cadence/ic06.14
Segmentation fault

source cadence_patch.sh
Segmentation fault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sharingI tried to use patch, but I found that the sfk,  cadence_patch.sh used:

./sfk rep -bylist cadence.pat -nowarn -yes -dir $1

cause the segmentation fault, in my centOS machine but ran smoothly in my fedora machine.

why, please help

网友(2018-02-14):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2-26):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试了下,可以啦,但重新启动又不行了

网友(2020-04-05):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8-01):
太棒了 果然是patch的问题,现在我的能用了 5楼给力

网友(2022-10-25):
要用好的p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