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阶巴特沃兹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4-11-08):
题目:设计一个-3dB带宽为25Khz的低通滤波器,在45Khz处衰减不少于50dB。
根据巴特沃兹滤波器设计方法,设计了一个电路,可是结果在截止频率之前有两个尖峰,45Khz处的衰减也不够。学习中,求指教。

网友:
端接电阻都没有,搞什么啊

网友:
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没有,基本概念都不搞清啊....你给那个附图里不是说了有个特征阻抗1欧吗?加上1欧的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你再看看...

网友A:
filtersolution轻松搞定

网友:
输入串联一个1欧姆的电阻,输出并联一个1欧姆的电阻,最后一个电感值应为5.78uH.
参考filtersolution.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filtersolution轻松搞定

请问这个软件可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