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GPU架构,不晓得从何入手

楼主(2014-11-08):
如题,想学习GPU架构方面的知识,我先前看了《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提高了

网友(2015-01-23):
可以学学vector 指令集,然后研究指令集如何延生到各个功能模块。例如向量的加减乘除,向量数据mov,vload,vstore,vector cross-lane 等等。。

网友(2015-03-05):
GPU可是完全不同,特别GPGPU。可以找A与N的手册看

网友(2016-11-02):
基础理论看懂了,再看源代码

网友(2019-01-05):
感谢楼主,很经典!

网友(2020-06-29):
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