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 3bit DAC 里 Cadence Model Writer

楼主(2014-11-09):
我设计 3bit DAC 里 Cadence Model Writer 但是当我测试这个, 结果是错误的

我写的veriloga代码如下,请高手分析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 PARAMETERS:
//   slack = Smallest time unit considered negligible for clock
// threshold cross event [S]
//   tconv = Delay from clock edge to new output voltage [S]
//   tfall = Output fall time for new output voltage [S]
//   trise = Output rise time for new output voltage [S]
//    vmax = Full scale analog output voltage [V]
//    vmin = Zero scale analog output voltage [V]
//     vth = Digital Input and Clock Logic Threshold [V]
//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define NUM_DAC_BITS   3

module d2a_ideal (clk, din, vout);

input    [`NUM_DAC_BITS-1:0] din;
electrical  [`NUM_DAC_BITS-1:0] din;

input    clk;
electrical  clk;
output   vout;
electrical  vout;
parameter real   vmax = 2;
parameter real   vmin = 0;
parameter real    vth = 1;
parameter real  trise = 0.1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0.1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conv = 0.1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slack = 0.1p from (0:inf);
parameter integer traceflag = 1;

    real    lsb, voffset, new_vout;
    integer decimal_value;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ac","tran","xf"))  begin
        voffset = vmin;
        decimal_value = 0;
        lsb  = (vmax - vmin) / (1 << `NUM_DAC_BITS) ;
        if (traceflag) begin
           $display("%M DAC  range ( %g v ) /  %d bits  = lsb %g volts.\n",
                    vmax - vmin, `NUM_DAC_BITS, lsb );
           $display(" offset %g volts.\n",  voffset );
        end
      end
      @(cross ( V(clk)-vth,  1, slack, clk.potential.abstol)) begin
         decimal_value=0;
         generate i (`NUM_DAC_BITS-1, 0) begin
            decimal_value = decimal_value + (( V(din[i]) > vth ) ? 1 << i : 0 );
         end
         new_vout = decimal_value * lsb + voffset;

         if(traceflag)
             $strobe("%M at %g sec. digital  in: %d  vout: %g",
                   $abstime, decimal_value, (decimal_value * lsb) + voffset );
      end
   V(vout) <+ transition ( new_vout, tconv, trise, tfall );
  end
endmodule

`undef NUM_DAC_BITS

dac

dac

网友(2016-12-07):
嗨~  想学习一下verilog a,LZ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7-09-13):
我用modelwriter调出的rand_bit_stream也不能用,很奇怪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生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