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S,vivado综合一直卡在Initial Routing

楼主(2014-11-09):
综合一个很大的工程,综合了两天都没综合完,一直卡在Initial Routing,我想肯定是哪里错了,查了好久查不出原因。
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综合没有问题吧,map和route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卡在route时,没有错误。可不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
停了重来。这问题我也遇到过,VIVADO有时就是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