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时钟

楼主(2014-11-09):
求双时钟处理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不够详细

网友:
异步fifo处理

网友:
IC设计里面还是FPGA?如果FPGA直接加入时钟模块,引出两个不同的输出就好。
如果是IC设计,方便方法就是从原始时钟分频出多个,但是不宜多用,会容易出错,而且综合不好综合。
时钟频率低还好,几十M往上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