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求助

楼主(2014-11-09):
请问cadence仿真的时候为什么说没有spectre lisence可用,我的版本是5141,在XP系统上装的VMware虚拟机,谢谢,求指教,急

网友:
没有破解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这是从别人那边拷的,说是破解好了的,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了

网友:
你在打开icfb前有没有启动license?一般要先输入lmli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不是要输入cd什么的吗?这个具体怎么设置有讲究的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任何一个文件夹下输入icfb都是能打开cadence的,cd是只是进入某个文件夹的命令。一般教程里都是直接在Home下打开一个terminal然后输入icfb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可是你说的那个lmli我试了也不行,是应该在icfb&的上一步输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lmli是在.bashrc中alis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名方式。你最好还是问问你拷贝虚拟机的那个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一下,假设我要用cadence设计一个PA,在设计之前选管子的时候我该做ac,dc仿真,具体怎么做?怎么出现那个选工作点的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