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高频信号的波长和低频信号的波长

楼主(2014-11-09):
求助大神,如何理解信号的波长,在低频电路中,元器件的尺寸相对于信号的波长而言可以忽略(通常小于波长的十分之一),但在高频微波电路中,由于波长较短,组件的尺寸就无法再视为一个节点,这里的信号波长可以用C=波长*频率来理解么?

网友:
在高频,信号波长是与介质板类型有关的吧?

网友(2015-02-12):
在非磁性介质中,横电磁模式下的波的相速度等于光速除以介质介电常数的平方根(介电常数取决于PCB板的介材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电路板确定之后,电磁波在电路板上的速度就确定了
这样 波长 = 相速度  * 1/频率
当频率很低时,即周期很长,举个例子介质常数=4的电路板,市电60Hz的频率波长为2500Km,我想电子元件再大和2500km比起来也可以忽略;
当频率等于10G时,波长为1.5cm(介电常数=4的情况下),这个数量级和电子元件的数量级就相差不远了,这时候就不恒忽略了。
如果你想弄明白,射频电路设计——理论与应用 这本书讲得很好!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