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X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4-11-09):
我在做版图LVS时是正确的,但是后面继续PEX时它的LVS结果又不对了,版图上检测不到一个电感,但是单独做LVS时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先确认一下PEX和LVS的规则文件是不是一样的?
再检查一下PEX的设置,是不是设置得把电容或电阻或电感衰减了?或者是就设置成了不提取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确实是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