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GCell是什么?

楼主(2014-11-09):
敢问大神们,GCell是什么呢?Glabol routing Cell吗?---那Glabol routing Cell又是什么东西?
反映到layout中为图中黄色的网格GCell

网友A:
GCELL是routing的时候计算congestion用的,把整个版图分为一个一个格子然后给每个格子具有routing resource,和需要穿过该gcell的net来对比,分配routing resource和计算conges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已经明白了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A:
GCELL是routing的时候计算congestion用的,把整个版图分为一个一个格子然后给每个格子具有routing resource ...

非常感谢

网友:
GCell其实就是工具计算congestion的最小单元,但是这个大小也是可以人为调整的!

欢迎加微信: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