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矩阵键盘密码锁设计 FPGA

楼主(2014-11-09):
需要做一个数字密码锁,题目如下:

利用实验板上的4×3小键盘,设计4位密码锁,当输入密码正确时,在液晶屏上显示‘OK’,否则,显示‘ERROR’, 在输入过程中,显示输入的数据个数,当有错误的输入时,显示‘ERROR’,当全部输入正确时,才显示OK。(用FPGA做

查了一些介绍矩阵键盘的扫描原理的资料,发现都是有上拉电阻的,但是我们实验板上给的矩阵键盘却没找到有上拉电阻(如图所示),这种怎么判断哪个键被按下了呢?

网友:
默认为弱上拉,可看看FPGA的IO口配置!

网友:
FPGA引脚里面有些是自带上拉的,像单片机一样,一边引脚输出0,另外一端检测是不是0。是0就按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