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前的时序检查

楼主(2014-11-10):
问一下 为什么在 Encounter 中的 Pre-CTS 检查时序时候 只能检查setup 不能检查hold呢,是因为不需要吗

楼主:
哦 我知道原因了 是因为之前只是做了 setup的时序分析 没有做hold的时序分析 所以只能优化setup 不能优化hold

楼主:
还是不太对 再问下 为什么 在pre-CTS时 优化时候只能对setup一项进行优化,而在POST=CTS时,可以对setup和hold同时进行优化

网友:
    因为hold和skew密切相关,在CTS之前优化hold没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同herrzhou 所說, 但是我再描述的更完整一點,在Placement階段, 所有的clock tree皆視為ideal network,

(因為clock tree還沒有長, 此時視作所有clock的skew是ideal, 即為0)

實際clock tree長完之後, 才能得知有timing path各reg之間切確的skew,

故此時才會進行hold time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setup也会受skew的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up也会受skew的影响啊

网友:
回复  herrzhou
setup也会受skew的影响啊
引用 网友A:

    setup是受skew影响,但不是很大,而且CTS之后还要进行setup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理解啦,我又看了关于STA的一些资料,明白了! pre-CTS阶段,skew是零,那么hold 是永远不会违例的,所以不用检查和优化,但是即使skew为零,setup也可能违例,所以可以进行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lock skew 是0 也会有hold violation的啊,如果你的组合逻辑太快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图所示,如果skew是零,应该就不会有hold违例了吧

网友:
    要看ck-q,组合逻辑延时,和 library hold time三者大小。你去翻翻公式就清楚了

网友(2016-11-27):
回复 网友B: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