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 route 详细布线时候 出现了违例 这该怎么修改

楼主(2014-11-10):
(图片)

网友:
让他自己先去opt      opt 后再看结果,到底是DRC  还是其他的drc

网友:
什么违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做 也不太懂 是按照网上的流程一步一步走的请问应该在哪里看是 什么违例呢

网友:
check 一下 DRC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nanoroute 应该是encounter,用verifyGeomety,检查drc的

网友:
route不痛啊, trialroute的时候就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