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數字后端,postroute 階段fix hold問題

楼主(2014-11-10):
post route階段,整體利用率不高只有64%,但某些局部區域密度較高,導致insert buffer要到遠的地方,有什麽方法可以重新place_opt嗎?不想用限制某些地方密度的方法。

网友:
就用cell替换吧

网友:
对那些高密度cell 进行tap。

网友:
如果重新place的话 ,
   set_congestion_options -max_util 0.65

网友:
楼主怎么insert buffer的?ECO?用什么命令?在版图上如何修改?buffer插在什么位置?设置的clock uncertainty和电路实际仿真得到的clock uncertainty(skew)是两个概念,楼主怎么看?

网友:
hold少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fb大神,少修hold的是什麽意思?是允許有一定的violation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手動insert buffer,因爲主管不允許,就是用優化命令來修,至於clock uncertainty和實際的偏差,不同工藝應該有個建議值,這些值應該都是tapeout證明不太出問題的。我覺得做后端,不一定要所有都與實際相符合,稍微悲觀一點是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