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安装Linux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0):
下载了red hat 的Linux安装包,里面有两个镜像文件rhel-server-6.2-i386-boot.isorhel-server-6.2-i386-dvd.iso

在VMware10.0下安装的
我用第二个安装的,请问第一个镜像文件怎么安装,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安装程序进行到中途会读取第二个镜像文件。。安装服务器的时候一般用第一个文件制作启动盘,实际上期间第二个文件也是有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