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指定路径问题 set search_path

楼主(2014-11-10):
set search_path " ../db"指定路径时  ..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代表当前目录的上级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的是 db文件夹所在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是吗

网友:
..表示当前目录,../db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下面的db文件夹。

网友(2015-11-26):
search_path中如果有子目录,子目录会被搜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