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layout editing里添加器件,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0):
不能显示各个层。但直接打开pdk里的layout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是快捷键导致的   你试试shif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很有用。可每次打开都要按一次。如何让它成为默认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可如何让它成为默认的?每次打开都要再按一次

网友:
工具列中
Window---LAYER TABLE 中turn off   HIDE LAYER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