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一个同步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系统主时钟只有一个clk,用verilog计数器的方式产生了一个8分频的时钟叫clk_div8,想请教大家1.如果想用这个clk_div8时钟来触发信号的话,可以直接在verilog里写 always @(posedge clk_div8 or negedge rst_n)吗 ?
2.在clk_div8时钟域产生的信号可以不加处理的直接拿到clk时钟域用吗?

网友A:
1. 可以,用create_generate_clock in synopsys
2. 可以,define them as synchronous clock and period is multiple of the master

网友(2015-02-09):
可以的,是同源同相的时钟

网友B(2019-08-20):
引用 网友A:
1. 可以,用create_generate_clock in synopsys
2. 可以,define them as synchronous clock and period is ...

不是说不可以用逻辑去产生时钟吗?
不管时许逻辑还是组合逻辑都不可以对时钟进行处理的

在时钟域来说他们是来源于同一个时钟,是为同步时钟,望大神解答下,我也是没多少经验

网友:
1.可以
2.他们是同一个时钟域,要根据实际情况是否直接使用,因为从div8到源时钟的脉冲太长,看你的设计多次采样会不会有功能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可以用逻辑去产生时钟吗?
不管时许逻辑还是组合逻辑都不可以对时钟进行处理的

不是说不可以用逻辑去产生时钟吗? => 请问你这句话是从哪里看到的呀?是不是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这个div8的电路可以用counter来做呀。不然分频时钟不用逻辑做又怎么做呢?不能完全靠PLL来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可以用逻辑去产生时钟吗?
不管时许逻辑还是组合逻辑都不可以对时钟进行处理的

不是说不可以用逻辑去产生时钟吗?
-》这句不是完全正确,如果你有组合逻辑在你的时钟上,如果可以,你最好有你的master clock sampled the output of the combo logic, and define dhte clock at the output of the sampling fl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