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分频器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在设计小数分频频率综合器的时候,会产生小数杂散的问题,需要用Sigma-delta调制器来减小小数杂散,根据Sigma-delta调制器的传输函数,其减少的是其本身产生的量化误差,并没有减少分频时产生的小数杂散,请问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网友:
分频时产生的量化误差就是小数杂散。

如果不采用SDM,那么小数分频会产生aFref频率的杂散。(a为分频比小数部分)
使用SDM,输出为一随机量,可理解为对输入(N+a)的量化,根据ADC的量化理论,这个量化噪声转化为白噪声,分布在DC-fs/2频率上。   这时整个SDM系统构成一个高通网络,降低了低频处的输出量化噪声,使得小数分频不影响PLL在low-frequency-offset处的相位噪声。

首先要理解的就是,本来的小数杂散噪声变成了白噪声这一点(总功率可认为不变)。其次才是对量化误差的滤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恩恩,非常感谢!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小数杂散是根据你的小数调制方式的不同,产生的方式也会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数产生方法 N/N+1之间切换,A个N,B个N+1;这样可以产生(AN+BN+B)/(A+B)的小数。这样的缺点是周期性的在N和N+1上进行切换,对于任意的瞬态phase来说,VCO输出和REF肯定有相位差。对于charge pump类型的PLL来说,相位差意味着电流的注入,所以在LPF输出会看到周期性的纹波,周期=(A+B)Tref,也可以认为其频率为aFref,a为分频比小数部分,比如对于分频比70.2,REF40MHz,所产生的spur为8MHz(内含很多谐波),所以会影响VCO输出的phase noise.   减小这种毛刺的方法就是使得这种毛刺没有周期或者周期很小(高频处),这就是sigma-delta分频器的用处了。
对于你的问题,小数调制方式不同,spur不同。确实是的

楼主:
回复  gdcl

   小数产生方法 N/N+1之间切换,A个N,B个N+1;这样可以产生(AN+BN+B)/(A+B)的小数。这样 ...
引用 网友B:

   恩恩,谢谢你耐心的指导!

网友(2015-03-27):
关于小数分频器中Sigma-delta调制器的问题

网友(2016-06-01):
回复 网友B:

   若是调制器输出平均值与输入小数值有误差,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C(2016-08-0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有点疑惑想请教下你,麻烦你帮我解答下,谢谢你了!mash1-1-1结构,如果不加dither,SDM输出依然不是一个伪随机码,因此输出依然会有周期性,只是相比于一阶的modulator周期更长,或者说也就是mash1-1-1 SDM输出引入的Spur更偏向于低频,然后三阶的modulator高阶滤波效果更好,因此越低频的spur会被3阶的整形效果滤掉,所以三阶的对于系统引入的低频spur比一阶要好很多,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麻烦你帮我解释下,谢谢你了!你上面说的产生的周期为(A+B)*Tref,和aFref之间是怎么衔接上的,这一点我不太理解,

网友(2019-06-05):
小数杂散产生的机理啊

网友D(2020-11-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有点疑惑想请教下你,麻烦你帮我解答下,谢谢你了!mash1-1-1结构,如果不加di ...

同疑惑,你解决了吗?似乎SD越高阶,并没有增加它的randomness,而且周期更长了,spur出现在越低频的地方。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D:
同疑惑,你解决了吗?似乎SD越高阶,并没有增加它的randomness,而且周期更长了,spur出现在越低频的地方 ...

写出mash1-1-1的噪声传输函数就可以看出来,阶数越高对于低频的噪声抑制能力越强,我再想想怎么从时域回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疑惑,你解决了吗?似乎SD越高阶,并没有增加它的randomness,而且周期更长了,spur出现在越低频的地方 ...

阶数越高,低频噪声越好,是因为级联的累加器将前一个误差进行量化,因此最后的量化误差会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疑惑,你解决了吗?似乎SD越高阶,并没有增加它的randomness,而且周期更长了,spur出现在越低频的地方 ...

有问题,我们再讨论,谢谢。

网友(2023-04-10):
谢谢解答,说的很清楚

网友(2024-04-25):
毛刺周期很小不太理解   周期很小那岂不是说毛刺频繁出现?   周期很大的话,说明毛刺很久不出现一次  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