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ell的HVT、NVT、LVT与cell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4-11-10):
cell的VT应该与cell的功耗有很大关系,阈值电压越高,功耗越大,同一种cell的了leakage_power应该是LVT 〉NVT > HVT,
可是库中的定义严重摧毁了我的世界观,HVT的cell竟然比NVT的leakage_power要大??!!如下图,
烦请大大们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CDL里调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leakage和温度,corner有关系的,不是一层不变的,

这个问题直接问lib vendor啊,

有的值也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老大:如果是相同的PVT等外部条件,HVT的leakage_power应该是比LVT的低吗?
                      还有:leakage_power就是指静态功耗吧?LVT与HVT的功耗相比,是动态功耗增大还是静态功耗增大?

网友:
温度,corner还有gate length等等都会有影响。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应该是hvt<svt<lvt。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问问ventor吧    把消息告诉我们

网友:
不能这样简单比较

网友:
相同PVT下面是HVT<RVT<LVT的,而且相差还很大,你问一下vendor,我也想知道,请问是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55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过了!他们说还要综合考虑其他方面,还有,阈值电压也是会影响动态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