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it 设置

楼主(2014-11-10):
L-edit用快捷键0 设置原点坐标 失效是怎么回事,怎么恢复? 有类似经历的 么。

网友:
在这个里面改:

回复 楼主:

网友:
最新的到16.22,回帖的时间很牛啊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失效的情况下   ,里面找不到Move Origin这个,不知什么情况   我用13.1版本

网友:
我也不清楚了

回复  xxmule

   失效的情况下   ,里面找不到Move Origin这个,不知什么情况   我用13.1版本
引用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新版本是全套的还是只有版图工具?

网友:
全套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要去哪里搞,坛子里没搜到,只是学习目的

网友:
没必要用最新的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刚刚发现一个6.01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安装比较复杂的话,还是继续用1位数的版本吧

网友:
回复 10# xxmule 请问有没有win8能用的版本啊

网友:
win8没有用过,不知道啊!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