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nm工艺 沟道长度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4-11-10):
90nm工艺,做模拟电路,MOS管的沟道长能取100nm吗,会对模拟电路的性能有影响没?换句话说,这个沟道长的取值有没有最小限制?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几次不就知道了?

    如果为了获得较高的本征增益,3-5倍最小管子长度啊。

网友:
28或40最小沟长附近只能取限定的几个值,不知道90会不会也这样,不过如果不能取,一般CDF参数会自动调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40nm这么规定有什么含义?

网友:
回复  etiet

28,40nm这么规定有什么含义?
引用 网友B:

为了模型准确吧

网友:
回复  etiet

28,40nm这么规定有什么含义?
引用 网友B:

是design rule的要求。

网友:
没啥问题 模拟电路不一定取最小沟道长度3~5  反正用最小尺寸的我也见过,看指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