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版图换工艺库

楼主(2014-11-10):
数字版图换工艺库,换成加环抗辐照的库。
都是0.18um的。。
加环之后每个门面积会变大,如OAI、INV等变为原来的1.8倍面积,原来的布线空间就放不下了。所以1.8倍调用原版图,再把每个门手动替换,然后把连线调整下。这样工作量太大。

有快捷的方法吗?

网友:
数字版图是基于timming生成的,这样直接时序全都乱掉了,非常不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只能重做了?好苦逼啊。。。。

网友:
重新pr啊,有啥难的

网友:
不能直接转吧,应该要重PR

网友(2016-11-15):
回复 网友B:

   重新pr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