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3d结果表示什么

楼主(2014-11-10):
Q3D仿真模型为一根微带线,一端口设置Source1,另一端口设置Sink1,得出结果如图在电容矩阵中,trace-gnd和trace-trace对应的分别是哪块电容?
DC RL举证中的,trace-trace是指低频时微带线上Source1到Sink1的总电阻和总电感吗

网友:
不知道,请问大神 知不知道用designer或者siwave能提取拓扑图么?

网友(2014-12-14):
把maxwell matix换成Spice matrx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