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spectre 仿真数据不更新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4-11-10):
仿真电路时,无论你改变什么仿真参数还是电路参数 点击netlist and simulation
结果输出的结果都只是第一次刚打开ADE时的输出结果,怎么点击都不变,
仿真之前没有这个问题,自从安装了 calibre 2012 版本后就出现了好几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参考了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43649-1-1.html
为了方便自己记忆,所以也做成个帖子并增加写关键字,方便后人遇到同样问题时能及时解决
有几种解决方法:亲自测试有用
1. 直接关掉ADE重启,再进行仿真。
2. 启动仿真前,打开simulation菜单,点击stop,再重新开始运行仿真。
3. 启动icfb之后,先在CIW中键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然后在开始进行仿真。
4.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这样每次启动icfb之后不需要再重新输出,方法四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学习一下~~防止以后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A(2015-08-26):
回复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应该是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非常苦恼,你说的方法3是把字符串一次输入到CIW中吧?我试了后提示错误,不知是否可向大神线下交流下,QQ489561782。谢谢!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句话添加到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