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chip芯片dsPIC33EP64MC504自动复位

楼主(2014-11-10):
用芯片做了一个小系统的开发,然后发现所有寄存器值在启动执行后过一段时间,总是被自动复位成初始的值,所以代表系统过一段时间总是自己reset。查过了代码,没有问题。觉得不大可能是软件上造成的,查过MCRL的波形图,没有发现有reset的信号出现,非常奇怪。想请问一下各位有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情况的?附件里面是电路图,请问一下各位,硬件上面还有什么情况可能会造成自动复位的么?谢谢!

1

1

schematic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用,谢谢

楼主:
sigh...........我提的是问题,不是分享例子......
现在大家都转做ARM,不搞MCU了么?

网友:
刚入门,歇歇指教

楼主:
这个版的回复质量好水啊,anyway,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看门狗没有关或者忘了喂狗了吧,要不就是BOR的问题。

网友:
那里的问题?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谢谢回复,就是狗没关的问题。
XC编译器里面默认设置是打开的,关了就好了。

网友:
Check WDT setting in fuse bit settings. If power supplied is less then BOR (Brownout Reset may get triggered)

网友(2016-06-09):
arm is bright future.

网友:
应该和watchdog 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thanks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thanks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thanks thanks

网友:
dsPIC33EP64MC504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