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合模拟IC工艺选择问题

楼主(2014-11-11):
大家好,
我需要检测一个10us的方波,幅度为pA的方波脉冲电流信号(这个电流信号在片内产生),为达到这个应用目标设计系统带宽为1MHz以上。现在我有两个IC工艺的选择:一个是0.5um,31级的环形振荡器震荡频率为96MHz,因此可得单级反相器最大速度为3MHz;一个是0.18um工艺库,31级的环形振荡器震荡频率为432MHz,因此可得单级反相器最大速度为14MHz。过来人说说这两个工艺库怎么选择?或者提一些关于如何选择工艺的意见(需要从哪些地方考虑)?

谢谢大家。

网友:
pA的电流? 都被噪声淹没了吧,还能检测的出来?

楼主:
pA电流有传感器产生,有已发表文章,可以通过集成传感器到芯片上来减少噪声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级反相器速度算错了吧,哈哈

网友:
这是什么速度算法?
看来我要几g信号级联个几百上千级就够了。还干嘛还要开发14nm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意思是要用霍尔平板来检测pa电流?你这是在逗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噪声没关系,特定频率的信号用锁相检测还是很easy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和楼主说的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单级反相器速度算错了吧,哈哈
引用 网友C:

算的是大约数。算出来的是反相器delay,不能代表这个工艺代表的最高速度吗?求指导计算最高速度需要参数,如何计算?

0.5um的原始测试参数是
   Ring Oscillator Freq.
  DIV256 (31-stg,5.0V)                 95.16  MHz

楼主:
这是什么速度算法?
看来我要几g信号级联个几百上千级就够了。还干嘛还要开发14nm工艺?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能否展开说说?

我原帖里面计算单个反相器最高速度是用96MHz除以31 (31级的环形振荡器震荡频率为96MHz)。

如果计算有误,求指导计算最高速度所需要参数,如何计算?

0.5um的原始测试参数是

Ring Oscillator Freq.
  DIV256 (31-stg,5.0V)                 95.16  MHz

楼主:
不是,是把电流输出传感器和电路集成,相当于在芯片内部产生电流,从而减少传感器和检测电路的连接寄生电阻电容,从而减少噪声耦合。这样达到检测pA级电流的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反相器最快速度至少是:96*31 MHz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牛你也觉得楼主的96除以31毫无违合感是么?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语文老师是学佛经的吧…这语言逻辑绕的…
    你就说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吧。另外,楼上已经给你纠正了速度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当然知道少个2,但是实在看不懂你在说啥,哎语文退化严重阿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你的反相器最快速度至少是:96*31 MHz
引用 网友E:

确实搞错了。频率是delay时间的倒数。

楼主:
回复  hyleeinhit

    你的语文老师是学佛经的吧…这语言逻辑绕的…
    你就说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吧。 ...
引用 网友B:

我在学校搞研究,传感器是一种生物传感器,检测蛋白质离子通道导通电流,没有商用产品,所以才详细说明。这种传感器可以与电路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已经有文章在权威期刊发表,包括n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牛最近太忙忙糊涂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是生物传感器还是化学传感器,pa级的电流是不可能用mos来采样的。你在ic端是怎样还原出可以驱动mos的电平信号?这你都说不清楚,怎么做研究?
另外,单芯集成只能减小感性耦合和线阻带来的白噪声水平(有限),但容性耦合却增强了。因此对于精密信号采集一般先用隔离放大器再用锁相,而信号采样源与处理电路的距离是很讲究的,并非越近越好。建议先用maxwell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