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中用来产生multiphase的PLL

楼主(2014-11-11):
CDR中用来产生multiphase的PLL的输出频率是否需要和数据率严格对应?比如3.125Gbps的CDR,PLL产生的half-rate clock频率是否需要严格等于1.5625GHz?
PLL是否能输出这么精确的频率?
这样的PLL该怎么选择晶振(如果想采用整数分频的话)?
如果采用小数分频是否会恶化抖动性能?
为了更好的抑制VCO噪声一般会选择较高的参考频率(较大的环路带宽),那实际中到多少比较合适?
请不吝赐教~

网友:
CDR有offset track,不用完全一致,但差多少要看CDR的能力。直接最后一个问题,参考频率难以太高,因为XTAL频率高了成本非常大功耗也非常大,并且如果XTAL和CDRL不在一个Chip里,XTAL频率太高很难进到CDR 里。

网友:
multiphase 多少組比較好? 還有能算出 bit error rate 嗎?

网友(2019-01-27):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