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自动修antenna问题

楼主(2014-11-11):
因为用的库里面没有修antenna的diode,所以只能靠跳线的方法来完成antenna的自动修复。在设置antenna rule的时候,用了如下命令:
remove_antenna_rule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设置每一层的
工艺有六层金属线,使用了该自动修复脚本后
发现M6的antenna数目变多,其他层数有相应减少,但还是很多很多。
有三个问题请教:

1.就是最高层M6层的antenna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因为只能跳线ICC不知道M6层该往哪里跳?
2.如何才能大幅度减少其他金属层的antenna问题?
将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设置得更紧点会管用么?有人试验过么?目前的几万条真让人抓狂!
譬如:
原先是: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1 -ratio 600
我改为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1 -ratio 400
会起作用么?
另外是不是设置下修antenna的迭代次数会不会有效?

3.有没有办法设置让top层不参与绕线,而只让该层作为修复antenna的金属层。我们的设计目前对面积不是很care,所以如果有这种方法,也可以试试看的。
各位大牛,请帮帮我哦!

网友:
用fab提供的rule,多半没问题

自己改容易改出问题,不如用fab自己的

楼主:
我是第一次这么做,不知道是否fab会提供icc里能用的rule?

网友(2015-01-31):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我吧ratio改成50左右,到calibre还是有一堆错,我觉得已经非常严格了

网友(2022-08-01):
让top层不参与绕线,可以在route之前画一个route guide让M6不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