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和噪声极性问题

楼主(2014-11-11):
如图的信号极性和噪声极性为何事相反的,甚是不解

楼主:
自己顶一记

网友:
噪声还分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上是不分,但实际上应该有,这样才能消除噪声,上面这是一篇消除噪声的文章,通过正负相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图的 "源" 不同
噪声那个
源是 mos的噪声电流

信号那个
源 是 输入电阻

我大致推导了一下,推导如下,看看有没有推错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个图的 "源" 不同
噪声那个
源是 mos的噪声电流

信号那个
源 是 输入电阻

推导如下,看看有没有推错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没看到图,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图片了啊
没看到?
再发一次

网友:
我发了两次,斑竹审查了两次,图片竟然还没发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已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