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clock_gating_check

楼主(2014-11-11):
特别想明白,为什么要对gating cell比如AND的input做setup和hold的check?为什么要使gating信号落在CLOCK的低电平区域?哪个达人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为了消除毛刺,clip glitch risk。画画波形图应该能明朗。所以建议and gate时用一个低导通的latch

网友:
如果不想用latch,那么AND门控的gating信号必须是同一时钟的负沿打出来的

楼主:
大概理解了,细节不是很懂,自己再研究研究,谢谢两位

网友:
如果gating信号落在CLOCK的高电平区域,那么就把 一个上升沿放过去了呀,那就起不到它gating的作用了。不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