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interface报多驱动错误

楼主(2014-11-11):
代码如下:
文件:top.sv
代码:
module top;

    test u_test();
    myinf u_myinf();

    assign u_myinf.u_myinfsub.a=0;

endmodule

文件:test.sv
代码:
module test;
     myinf u_testmyinf();

     assign u_testmyinf.u_myinfsub.a=0;
endmodule

文件:myinf.sv
代码:
interface myinf();
   myinfsub u_myinfsub();
endinterface

文件:myinfsub.sv
代码:
interface myinfsub();
   logic a;
endinterface

=================
编译时,报a多驱动错误!
如果只在top层下有两个a被赋值,则不会报错误。如:

文件:top.sv
代码:
module top;

    //test u_test();
    myinf u_myinf1();
    myinf u_myinf2();

    assign u_myinf1.u_myinfsub.a=0;
    assign u_myinf2.u_myinfsub.a=0;

endmodule

文件:test.sv
代码:
module test;
     myinf u_testmyinf();

     //assign u_testmyinf.u_myinfsub.a=0;
endmodule

文件:myinf.sv
代码:
interface myinf();
   myinfsub u_myinfsub();
endinterface

文件:myinfsub.sv
代码:
interface myinfsub();
   logic a;
endinterface

==================
编译上面的没有问题~~

求教!

网友:
未做过interface嵌套interface的做法。。可能内部interface是静态的,所以你多驱动了。

楼主:
如果是 wire a; 就不会有问题~~感觉sverilog对logic类型,有较多限制。

网友:
内容 按照楼主的第一个程序编写,并在vcs中仿真,没有任何错误,也没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用questa10.0b也没有发现有报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vcs2012版本,但是从你的代码分析来看,根本就没错。除非你上面的示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