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c求助,读取def失败

楼主(2014-11-11):
各位大神,请帮一下忙,我在用starc提取数字电路的spef时,starc提示读取readdb失败,在readdb.sum中提示第8行出错,那行其实是DIEAREA的定义
DIEAREA ( 396305 1081185 ) ( 396305 680600 ) ( 1194825 680600 ) ( 1194825 777845 ) ( 1218970 777845 ) ( 1218970 1081185 )  ;

lef/def模式提取

请问下,该怎么做?

楼主:
回复 楼主:

   以下是我的star_cmd* TechReport
BLOCK: dcore
LEF_FILE: gen_smic13.lef
TOP_DEF_FILE: dcore.def
BUS_BIT: []
*DEF_BUS_BIT: []
TCAD_GRD_FILE: smic013_mixrf_p1mt6_min_1fF_9K.nxtgrd
MAPPING_FILE: cell.map
EXTRACTION: RC
TARGET_ANALYSIS: NONE
COUPLE_TO_GROUND: NO
COUPLING_MULTIPLIER: 1
*POWER_NETS: VDD VSS
*XTRACTOR: xTractor
ANALYSIS: TIMING
*STAR_DIRECTORY: ./star
LEF_USE_OBS: YES
NETLIST_FILE: ./dcore_best.spef
NETLIST_FORMAT: SPEF
FSCOMPARE_FILE_PREFIX: ./dcore
FS_PREPROCESSOR_STAGE: YE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lef 文件怎么就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工具重新生成一遍就打包成一个文件了这问题解决了,DIEAREA删掉就成了,或者换高版本的star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