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210激光传感器也属于高温传感器?

楼主(2014-11-11):
ZLDS210激光传感器也属于高温传感器?

网友(2015-04-29):
这款传感器是二维传感器,是可以测高温的

网友:
ZLDS210是一款非接触式精确测量的激光扫描传感器。它是通过在平面上的扫描激光从xo到50o的偏移角度来完成计算的。激光扫描传感器根据漫反射聚焦成像原理它几乎可以测任何材料甚至液体的表面。它具有扫描仪结构坚固,测量精确度高等特点,适用于二维测量与轮廓测量。
    激光扫描传感器还有一个配套的DLL库,它可以为窗口程序提供频率为2K或5KHz的数字信号,支持用户进行二次开发。

    激光扫描传感器应用领域:
    本产品是专门为二维或轮廓测量而设计的,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工业应用。如:钢铁、铁轨等相关测量,也可以用Y坐标的测量结果进行宽度或高度测量,能测高温被测体的特性使其能应用在金属冶炼行业。

    激光扫描传感器主要特点:
    二维非接触式精确测量;
    适应各种被测体表面,几乎可以测量所有材料或液体表面;
    集成度高,ZLDS210测量系统集成了激光发生器,CCD-摄像机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配套软件支持,有一个DLL和测试程序,这些都支持在PC机中进行操作;
    模块程度高,4种不同量程的扫描仪可供选择,便于您的选型;
    可以测量高温被测体和高亮度被测体;
    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