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测距仪与测距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否一样?

楼主(2014-11-11):
测距仪与测距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否一样?

网友(2015-04-29):
一般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船舶靠岸距离检测、矿井电梯位置检测、行吊XY定位、集装箱定位、大型货架库存管理、靶距自动控制、大型工件装配定位、运动物体位置监控、超大物体几何计量、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测量、铁路建筑物限界测量以及江河湖海等的水位测量、距离、位置、液位、料位、生产线料坯传送定位。
LDM4X系列测距仪采用激光相位法测量物体的距离(不需反光镜)十几米范围内测量精度可达到3mm,增加滤光镜还可测高温物体,响应速度高达50HZ,测距仪用途广泛,如集装箱定位、大型工件装配定位、江河湖海的水位测量等。
测距仪主要特点:
最高测量精度2mm,分辨率0.1mm;
LDM42响应速度高达50Hz;
可测量自然表面(不需反射镜);
增加滤光镜可测高温被测体;
可见光容易对准被测体;
输出:串行口RS232/RS422, 模拟输出4~20mA , 模拟口和开关值可软件设置;
LDM43带Profibus DP和SSI总线接口,容易融入工业现场总线;
有外同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