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厚传感器最大可测量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4-11-11):
测厚传感器最大可测量厚度是多少!

网友(2015-05-20):
测厚传感器方式利用一台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被测物的厚度,精度高、稳定性强。测厚传感器是根据超声波脉冲反射原理来进行厚度测量,当探头发射超声波脉冲通过被测物体到达材料分界面时,脉冲被反射回探头, 测厚传感器通过精确测量超声波在材料中传播的时间来确定被测材料的厚度。凡能使超声波以一恒定速度在其内部传播的各种材料均可采用此原理测量。测厚传感器是一种能感受被测物体厚度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如模拟的电流电压信号或者数字信号)的传感器。它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常用于测量材料及其表面镀层厚度,并且可以用于厚度控制系统的误差测量。测厚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在测量过程中,不需要测量出材料厚度的绝对尺寸,而只需知道测量厚度的相对值或者相对于一个标准值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