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11-11):
(图片)

网友:
如果这是作为sourcefollower用,那这个电容容值应该等于sourcefollower输出电容容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电容不还是sourcefollwer吗?放在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辅助作用

网友:
     这个是在高频大摆幅输入信号下的特殊考虑,主要是为了解决高频下source follower对负载电容充放电,从而改变了流经source follower的电流,进一步改变Vgs,导致非线性增大。这个类似的结构在今年12月份即将发表的ADI的14bit 1G采样的ADC,有详细的解释。不过我比较怀疑这样做的有效性,因为加的那个电容实际上又从输入端额外引入了电流,这一电流的非线性项未必比输出负载的非线性小。

网友:
给这三个元件就能说清楚电容是干嘛的也是牛人。。。

网友:
电路太少了吧,不能搞清楚啥作用

网友:
高频旁路电容,旁路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