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驱动问题

楼主(2014-11-11):
MOS管的栅极输入电流不是小到微乎其微吗?为什么栅极驱动电路的指标还有输出电流呢??是给栅极的寄生电容充电吗???

网友:
基本上是的

楼主:
哦,那充电式为了使得MOS管导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负债寄生Cap

网友:
先进制程下栅极有一定漏电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充的是什么电荷,对什么管子充。

网友:
没错,栅会有漏电,很小的。你说的电容充电,是电路启动很短时间内的问题,稳定后,如果是直流,电位就基本上不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21-12-01):
PN结反偏也是有电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