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二极管建模后怎么验证

楼主(2014-11-11):
各位牛人请指点,最近在做微波开关一直很困惑 ,PIN二极管建模后应该怎么去验证?怎么知道建模是对的?像那些曲线有办法用ADS去验证吗,应该怎么做,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实在没找到相关教程 痛疼!

相关曲线

相关曲线

网友:
ADS里面也是在这种模型基础上去仿真的,还是不能判断模型的准确性,可以搭建电路去实测,但是电容的值很小,实测很难。元件里面他们给的数据时有专门设备测量,或者采用相关的半导体器件工具仿真的,我以前用过medici,貌似可以仿真。但是这个仿真是建立在PIN二极管掺杂,厚度,温度等条件下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这些曲线ADS可以画出来吗?

网友:
实际做产品后反推吧,要么设计工装来验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ADS不能画出来,因为ADS导入的就是那样的模型,所以在ADS中最后显示的也就是那样的模型。

网友(2015-04-10):
回复 网友B:

    设计工装来验证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要用到一个二极管做整流电路,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用实测然后反推参数??

网友:
首先验证直流I-V曲线是否正确,这在ADS里能很方便地仿真。将仿真结果和数据手册/实测对比。关于高频参数,可在感兴趣的偏置下测量S参数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用ADS里头的模型,根据datasheet 把模型主要参数补上 验证一下datasheet里头相关的曲线 不知道参数的可以问问所用管子的公司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二极管datasheet把ADS里面模型主要参数补上??  难道ADS里面的二极管模型还可以修改??我用的是conponent libiary里面的模型呀,如图,是修改图一,还是图二?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下载skyworks的二极管,里面就有明确的参数定义,把参数填入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5-10-14):
回复 网友D:

   怎么仿啊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1893424\QQ\WinTemp\RichOle\M6JQ(WN4HX7[DF[9{{Z$6(F.png M6JQ(WN4HX7[DF[9{{Z(F.png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基于二极管SPICE模型的前向电压电流特性怎么仿真啊
想跟datasheet对比一下,发现我仿的不对

网友(2016-06-12):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在做微波开关,请问你的微信号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