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结构的噪声式子如何推得??

楼主(2014-11-11):
噪声公式:

我的理解是GMFB看成反馈,用反馈公式可以推出分母的式子,AV=-GMFB *RL; 那么反馈增益就是AV*(Z1/Z)。。然后用反馈理论推出分母是GMFB*RL*(Z1/Z)+1。。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反馈是局部,而这三个I相加是整体,这就让我略有疑惑。

不知论坛大神们有何高见

楼主:
自顶一记,回去睡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分析噪声,首先把输入接ac地。

利用 电路分析基础 中的 基尔霍夫定律 列方程求解
不涉及任何反馈定理

你的那个结果不是标准答案,因为他忽略了Z上的电流。我给出了两个结果,忽略Z上的电流是,就是你那个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你问的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两个电路我都回去推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