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clf ICC

楼主(2014-11-11):
工艺比较老,只有clf文件。现在按照clf的值改了一个ratio的tcl。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由于没有area的定义,所有在fix ant的时候,很多都没有修改干净。我知道可以用milkway auLoadCLF. 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将milkway的库(名字叫test)。在milkway中auLoadCLF,在library 填test  。clf rule name填入 ant.clf(foundry给的)点击ok 提示load成功。然后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代表test库现在就有area的信息了呢?求助各位

网友:
按照原来的clf ,格式基本上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大回复,我还是不了解什么意思。icc根本不认识clf,能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2023-05-16):
我也想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让ICC认到CLF呢